[求助] INNOVUS导出GDS,多导出label

楼主:
佬们,有个信号线是手画的,在innovus是没有label,但是导出GDS就存在了,请问这是为啥?(本身是不需要label)

网友:
没有label也是会吐出来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要调整一下你的mapFile ,把带有描述label的那几行删掉,然后重新导出GDS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这个lable会影响你debugL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