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电流镜边上电容的作用

楼主(2025-11-25):
咨询下在电流镜边上的MOS电容容值并不大,有什么具体作用不?

网友A:
形成一个RC低通滤波,也可充当电流镜的dummy。个人觉得作用较小,聊胜于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形成一个RC低通滤波,也可充当电流镜的dummy。个人觉得作用较小,聊胜于无。 ...

我也仿真过,百fF量级的电容等同于使电流的上升沿增加约20ns的样子,可能就是用来削减电流过冲吧;

网友B:
削减电压或者电流噪声,稳定电流镜,很多时候有神奇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削减电压或者电流噪声,稳定电流镜,很多时候有神奇的作用

你好,问下这个神奇的作用是指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noise bandwidth limiting

也有道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问下这个神奇的作用是指什么的?

等你遇到了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你遇到了就知道了

好吧

网友D:
个人见解,欢迎补充:
1、电容可以做dummy,BIAS电路会多放几个,添加支路时,版图容易修改;
2、加了电容,上电确实会慢一点,但相应的要是被拉动,也不会偏很多,给大电流运放之类的做偏置能起到点防拉偏的作用,但一般直接用大电流偏置就好了;
3、上电时,要是有个高压瞬间上电,使栅压被耦合抬升,万一给电流镜干坏了呢,加个电容防止上冲过快有用;
4、凑数,方方正正的版图好看;
5、......暂时想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见解,欢迎补充:
1、电容可以做dummy,BIAS电路会多放几个,添加支路时,版图容易修改;
2、加了电容 ...

以前看art of layout上面说要用相同种类做dummy,有时候这个BIAS这边也看到直接用MIM电容的;

我也觉得防止电流过冲更实用些;

网友E:
应该还有另外一个作用是降低其他走线的串扰,尤其是时钟线以及数字信号线,如果有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还有另外一个作用是降低其他走线的串扰,尤其是时钟线以及数字信号线,如果有的话。 ...

好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