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SMC core clamp

楼主:
请教,TSMC core区用的clamp一般在什么库提供呢,analog io库提供了PCLAMP但是datasheet所有的描述都是针对core电平的模拟供电用的,没有说可以用作core clamp,麻烦哪位给指教下

网友:
IO库里面应该还提供了一种低压的ESD叫PCLAMPC,这个可以用在core 区域 你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