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KG 怎么显示所有支持的命令选项呢

楼主:
MentorKG.exe 怎么显示所有支持的命令选项呢?
我已经将MentorKG.exe的路径增加到环境变量中,但是执行MentorKG.exe -? 后没有MentorKG的窗口一闪而过看不到任何输出,使用PowerShell 还是CMD都是如此,
请教下各位 help指令的正确使用方式是什么呢?

网友:
open the command window as administrator and then run the command in it or maybe try to redirect the output to a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