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东部工艺中几种npn管子的区别与用法

楼主:
想请教各位大佬,东部工艺中这几种npn管子有何区别,各自的用途又是什么呢(我只能看出nbl的耐压更高)?我如果想做带隙(5V电压域,brokaw结构),选择这几种npn管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npn_v_5v

npn_v_5v

npn_v_nbl_15v

npn_v_nbl_15v

npn_v_nbl_15v_vop

npn_v_nbl_15v_vop

npn_v_hg_nbl_15v

npn_v_hg_nbl_15v

npn_v_hg_nbl_15v_vop

npn_v_hg_nbl_15v_vop

电气特性

电气特性

网友A:
npn_v_5v是普通的纵向npn,β值小,大概个位数;npn_v_nbl_5v带了nbl的npn,对sub耐压更高,β值比普通的大一些,大概二三十,抗噪能力也更好;npn_v_nbl_15v_vop和npn_v_nbl_5v差别不大,只是对sub耐压可通过不同的距离可选;npn_v_hg_nbl_15v是高β值的npn,更理想的npn,选这个应该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pn_v_5v是普通的纵向npn,β值小,大概个位数;npn_v_nbl_5v带了nbl的npn,对sub耐压更高,β值比普通的大 ...

学习了,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B:
brokaw对基极电流比较敏感,要用high gain npn效果好,但是可能多一层PDT。

楼主:
引用 网友B:
brokaw对基极电流比较敏感,要用high gain npn效果好,但是可能多一层PDT。

好嘞,学习到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