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工具innovus使用

楼主(2025-11-25):
innovus小白求助,pr跑完结束之后,显示这个报错是怎么回事,金属密度不够,这该怎么解决

网友:
丢进calibre中检查一下,calibre中会有加dummy填density的flow.

网友:
density的 都不是啥问题,后期用calibre 可以加dummy metal 修。
这是另外的flow了

网友:
我初学者,做的项目中没有用到verify density,只是说跑calibre drc会有很多OD、DN等密度相关的问题,插dummy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