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相关的drc求助

楼主(2025-11-25):
基于180nm bcd工艺画版图,用到了带nbl层的管子,nbl层电位连接到了pad,目前遇到的drc问题为:HVESD.S.35_6_9_12_16_20_24V { @ Min space between SH_N and {((NP AND OD) INSIDE ((SH_P OR PDD) OR HVPW)) OR (((NP AND OD) NOT (PO OR RPDUMMY)) INSIDE PW)} connected to different-potential PADs  >= 18 um。想请教下这里的 {((NP AND OD) INSIDE ((SH_P OR PDD) OR HVPW)) OR (((NP AND OD) NOT (PO OR RPDUMMY)) INSIDE PW)}是什么意思,除了加大间距还有无别的方法,谢谢

网友:
图层运算的意思  没别的办法  拉大间距

网友:
connect same pad 也会不报错,但是一般PAD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