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轨到轨运放相关问题

楼主(2025-11-25):
小弟初次学习轨到轨运放的设计,选用了图中的电流源负载的轨到轨运放和classAB的共源放大器的二级输出的基础结构。
仿真发现在VCM在0-1.2V范围时,第一级运放可以保持正常的增益,但是由于第一级输出的直流电压不固定,导致第二级放大器的直流工作点不正常,请问如何解决?
谢谢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
第二级接法有问题,你这是反相器接法,不是classAB。classAB前一级直流输出电压就是不固定的。

网友:
加跨导线型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