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版图HVLUP问题

楼主:
在跑顶层版图的时候,遇到了很多下述报错:

HVLUP.W.3_HVDMY_24_20_16_12_9_6_GA { @ Min width of N+ HV LUP guard ring of Low-side I/O HV device(except Fully-isolated Low-side I/O HVNMOS) >= 2
                                           @ (N+ HVLUP guard ring is an additional ring for Low-side I/O HV device)
        POST_DRIVER_ACT_HVN_LS_HVDMY_24_20_16_12_9_6_GA_NONFULL NOT INSIDE NPOD_GR_H_L_HVDMY_24_20_16_12_9_6_GA
        POST_DRIVER_ACT_HVP_LS_HVDMY_24_20_16_12_9_6_GA NOT INSIDE NPOD_GR_H_L_HVDMY_24_20_16_12_9_6_GA
}

我的理解是需要给对应的P/N高压管再包两层isolated ring就可以消除上述错误。但是因为报错实在太多,真的一个个加保护环等于我的所有版图布局要重新排列,代价有点大。想请教是否有别的办法能消除该错误呢?(而且我原本高压管就有两层iso ring在了,我不理解为什么还要再额外包两层,就因为更保险??)

以及,什么时候会出现上述报错呢?是否是只有在管子的D端和pad相接才会报错,若是S端和pad相接就不会出现该错误?

还有,我用的管子名称带iso,应该就是fully-isolatd类型的(因为工艺库中只有两种类型高压管,另一个管子名称中不带iso),那为什么我还会报错呢?他不是except fully-isolated...吗??

很多困惑,无从下手,望得指教,感激不尽 T_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 你问题里的,如果你是Fully-isolated Low-side里的类型,他规则里报出来except是希望你人为检查wavie ...

前辈 我用的n管cell name是nld24_g5a_iso_switch_cfp_mac,对应器件手册中的名字是NLD24G5_fully_iso (GA) device。属于图中  这一类,可是这一类里面根本没包括w3的错误类型,在drc中却也出现在HVLUP.W.3的错误中,请问是为什么呢?或者这里就是向您说的,标出来提醒我一下,如果每个环宽度都大于2um,就没啥问题了?

网友:
HVLUP.W.3_HVDMY_24_20_16_12_9_6_GA { @ Min width of N+ HV LUP guard ring of Low-side I/O HV device(except Fully-isolated Low-side I/O HVNMOS) >= 2
                                           @ (N+ HVLUP guard ring is an additional ring for Low-side I/O HV device)
        POST_DRIVER_ACT_HVN_LS_HVDMY_24_20_16_12_9_6_GA_NONFULL NOT INSIDE NPOD_GR_H_L_HVDMY_24_20_16_12_9_6_GA
        POST_DRIVER_ACT_HVP_LS_HVDMY_24_20_16_12_9_6_GA NOT INSIDE NPOD_GR_H_L_HVDMY_24_20_16_12_9_6_GA
}

1.首先这个错本意是需要Low-side I/O HV device的 N+ HV LUP guard ring(也就是N+的isoring,剖面图中的W3,跟你说的衬底以及psub ring是没关系的)要>=2u,你的layout要满足这个,你说的再额外加isoring能解决这个错,我不认可,因为担心你会破坏他的一个结构(如果你所用的Low-side I/O HV device 已满足w3>=2,layout中还是会报衬底等其他ring,我建以你标注记录一下,邮件咨询TSMC)
2.except Fully-isolated Low-side I/O HVNMOS意思是如果你是 Fully-isolated Low-side I/O HVNMOS就可排除这个错,报错可以wavie
3.你困惑你用的n管这一类里面根本没包括w3的错误类型,因为这N管结构就是没有w3,所以规则里额外提出让你except Fully-isolated Low-side I/O HVNMOS,所以layout报的N管的这一类错你可以wavie
  提供的信息有限,我也不能肯定我的答复准确无误,可以当做参考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