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建器件怎么过LVS

楼主(2025-11-26):
自己画的PNP在跑LVS时提示Nothing in layout. pin和标识层都画了 想问一下除了画的问题还有其他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A:
lvs识别器件是靠layout的特征,通过逻辑运算,如(poly 与 ndiff)识别出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识别器件是靠layout的特征,通过逻辑运算,如(poly 与 ndiff)识别出mos管。

所以还是画的有问题是吗

网友B:
找一个pcell对比一下缺啥层。

网友C:
说明你的LVS rule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pcell对比一下缺啥层。

我是照着pcell画的 各种标识层 pin也都不缺 但是就是不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你的LVS rule不对吧

这个东西没法验证对不对吧

楼主:
补充一下 我画的是开槽的pnp 挖了3x3的洞 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并且想问一下E级的pin是怎么添加的 随便放在一个位置就可以吗

网友D:
看看lvs文件关于PNP的定义,是不是只有特定面积,或者特定尺寸,比如只有5X5的发射极才会被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lvs文件关于PNP的定义,是不是只有特定面积,或者特定尺寸,比如只有5X5的发射极才会被识别 ...

pdk里提供了3x3和5x5的模型 应该是都可以识别 我该怎么找lvs里定义pnp的具体位置啊

楼主:
用的pdk是smic40rf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的pdk是smic40rf的

SMIC 的话,你lvs文件搜索 一下 “AREA  PNP”,看看PNP发射极面积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SMIC 的话,你lvs文件搜索 一下 “AREA  PNP”,看看PNP发射极面积定义

好的 我看了一下lvs规则 感觉应该是面积的问题

楼主:
还有想问问大家在做项目自己画器件的时候做lvs提取器件的模型是自己定义一个还是把自己画的当作pdk里的一个模型进行提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照着pcell画的 各种标识层 pin也都不缺 但是就是不识别

如果你的cell不是PDK里面的, 那只能自己写LVS rule了

网友:
1是关键层不能少;而是层之间的关系不能错,甚至包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