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出netlist 会写出内部不存在的pg net,有哪位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2025-11-26):
如题,最近在innovus出网表加了includePG,发现会在某些cell的pg连接会连到一个内部原本不存在的pg net上,但是这个pg net我在db中根本找不到,而且在db中查看该cell的globalnet也是正常的,就只有出netlist会出现这个情况。请问有哪位碰到过这种情况?又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还会与这种情况??

网友A:
检查你的读入文件,是否defin了模拟出的def(如果不是,检查读入的网表/UPF等,一般都是你自己读入的文件带进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你的读入文件,是否defin了模拟出的def(如果不是,检查读入的网表/UPF等,一般都是你自己读入的文件带 ...

您好,感谢回复。
我这边确认没有defin def,并且没有读入upf,只有单纯的globalnet,我这边测试单纯的只initdesign,然后globalnet(只给了单纯的VDD和VSS),这个阶段出的netlist就出现了上述的情况,感觉有点像工具自己的什么操作,这个不确定还在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