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XIM单向电流检测放大电路

楼主(2025-11-26):
各位老师,这个MXAIM电路的基本功能都能分析和推导计算,基本框图如下所示,内部运放是PNP共基接法,发射级输入,集电极输出.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 不需要电源电压来供电,使输入共模电压摆脱了正电源电压的限制,增加的共模输入范围。

那么实际运放电路如图下图所示:RS+和RS-分别Q16和Q17输入,作为第一级差分输入,然后Q18的当做第二级输入,输出给到PMOS管的栅极,但是同时感觉Q18的发射级也能通过R53进行第一级输入,也就是输入时候Q18两条通路都在工作?还有这个电路结构很对称,感觉就是在左右互相钳位,怎么分析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中间那条绿线是不是应该断开的,其他的没问题,本身不对称的,跟你示意图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那条绿线是不是应该断开的,其他的没问题,本身不对称的,跟你示意图一样 ...

中间这根绿色的线是连在一起的,可能想要让两遍电位强制钳位相等,然后差分输入的pnp基级提供电压的R79和R73两边电位相等,无电流流过R79/R73。但是假如这两个电阻两边电位不等,通过Q10这边输出,对输出级好像也没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楼主:
中间这根绿色的线是连在一起的,可能想要让两遍电位强制钳位相等,然后差分输入的pnp基级提供电压的R79和 ...

这个电路中,中间两个电阻是R22和R38,写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这根绿色的线是连在一起的,可能想要让两遍电位强制钳位相等,然后差分输入的pnp基级提供电压的R79和 ...

如连一起,那这两个电阻就是共模的,通过分压给个尾电流?感觉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