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Calibre查看不了图层,但klayout却能?什么原因?【已解决】】

楼主:
图中是一个PFILLER的GDS查看,示例:其中M6在calibre中看到的与klayout中看到的不一样!为什么?

楼主:
Calibre中,没有把水平连接的Metal显示出来,这是为何?只显示纵向的连接金属。

网友A:
可以看一下lef  ,能确定下哪一版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一下lef  ,能确定下哪一版是对的

打开的是同一个gds文件!就是打开同一个工艺库学习。

楼主:
终于在网上找到答案了!
打开gds之后,shift+F,可以显示版图的全部图层,方便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