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报错:Source netlist references but does not define 2 subckts

楼主(2025-11-26):
请问这个 LVS 的报错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

Screenshot 2025-11-26 at 9.29.04      Screenshot 2025-11-26 at 9.48.34      Screenshot 2025-11-26 at 9.05.57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2502 里的方法也不能解决。

pmos_rf_6t 和 nmos_rf_5t 都在 PDK 里面呀。

之前 LVS 能正常工作时,我直接在 PDK 文件夹中运行 Virtuoso,导致 PDK 文件夹里充斥着一堆项目相关的文件。

现在我在一个单独的项目文件夹中运行 Virtuoso,操作流程大致如下:“Technology File for New Library" -> "Attach to an existing technology library."”

所以这 https://edg.uchicago.edu/software/tsmc/ 里面的方法是真的对的吗 ?

网友A:
这个问题就是你的netlist中存在没有定义的文件,你的那个add文件可以打开看看有没有对于这两个器件的定义,可以找找是不是用错这个add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就是你的netlist中存在没有定义的文件,你的那个add文件可以打开看看有没有对于这两个器件的定义, ...

meow@meowu:~/virtuoso/SRAM$
meow@meowu:~/virtuoso/SRAM$ find . -iname "*add*"
meow@meowu:~/virtuoso/SRAM$ find . -iname "*add"
meow@meowu:~/virtuoso/SRAM$ find . -iname "add*"
meow@meowu:~/virtuoso/SRAM$

没有您指的 “add” 文件。

网友:
打开你生成的CDL网表,里面有个include文件, 是这个里面没有,或者你没有这个include定义,需要自己添加,不是用find命令去找, 除非LVS里面的source.add文件在当前目录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 permission 权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