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学习

楼主(2025-11-26):
新手小白求助,怎么用calibre里面做std cell底层信息的merge还有dummy的添加啊

网友A:
1.merge:layout file merge相关的命令,需要提供design和stdcell的gds;
2.dummy gds:foundry会提供dummy相关的rule,然后calibre吃这个rule生成dummy gds,再把dummy gds和第一步的gds merge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erge:layout file merge相关的命令,需要提供design和stdcell的gds;
2.dummy gds:foundry会提供dummy ...

大佬能不能说的具体一些,这两个操作必须使用脚本吗,图形界面能不能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能不能说的具体一些,这两个操作必须使用脚本吗,图形界面能不能操作

...

一般都是用脚本,找一找安装路径下有没有template之类的文件夹吧,找到脚本看一眼就明白了

网友B:
dummy的话,我们有两个文件,一个Metal VIA的,一个是POOD的,然后会将有一些阻挡区域和需要阻挡的每一层生成一句话,集合在一起复制粘贴到文件里,文件里还需要读入需要处理的GDS,用一个指令运行两个文件后会生成两个GDS,将总共三个GDS在virtuoso放在一起就可以跑Dummy相关的DRC了,例如Metal的格式我的是LAYOUT polygon 2 $x1_adj $y1_adj $x2_adj $y2_adj DM${i}EXCL $top_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B:
dummy的话,我们有两个文件,一个Metal VIA的,一个是POOD的,然后会将有一些阻挡区域和需要阻挡的每一层生 ...

我们也是会有三个gds,我现在是在calibre里面写脚本merge到一起,能不能细说三个GDS在virtuoso放在一起跑Dummy相关的DRC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也是会有三个gds,我现在是在calibre里面写脚本merge到一起,能不能细说三个GDS在virtuoso放在一起跑 ...

就是说将原gds,和两个dummy相关的gds,重叠在一起,保存为一个新的,这个新的就是最终的gds,然后拿去跑calibre drc,之前密度相关的drc例如,DN等drc就基本不会再报错了,drc通过后就把这个最终的gds交给foundary流片。virtuoso这个软件的话就可以导入三个gds然后完全重合在一起,并且保存为一个新的gds,重合的时候三个gds的坐标都设置为(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