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综合给的网表里面的logic0和logic1怎么接到tie high和tie low呢,place->Tie Hi/Lo cell->加Tie cell 没有报错,但是place了0个,这是哪里没设置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执行这个命令的时候报error:"Cannot find modules,or cells thant match tie0 tie1",是要把tie0和tie1换成 ...

换成对应的cell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对应的cell名字

这个命令里面的tie0 tie1换成对应的cell名字后可以run了,但是显示Deleted 15 logical ints TIELO,而addTIEHiLo:Total Number of tie (TIE cell名)placeed 0.这样应该不对吧,删掉logical TIE后面Add TIE 没加上,是我操作有问题吗?

网友B:
dbGet top.insts.instTerms.isTieHi 1
dbGet top.insts.instTerms.isTieLo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dbGet top.insts.instTerms.isTieHi 1
dbGet top.insts.instTerms.isTieLo 1

执行这个命令后显示0x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执行这个命令后显示0x0

那应该都连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都连上了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