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阻匹配

楼主(2025-11-26):
各位,三组电阻匹配,10:5:10,怎么匹配好一点?

AABBCAABBCAABBCAABBCAABBC?还是其他的?

网友:
电阻放一起就好了,四周加上dummy 电阻上不走metal,连线简洁就好了 版图没有标准答案

网友A:
摆一起就行了,看这个匹配数量不像是什么要求很高的电路,过分追求插指可能搞得连线乱导致寄生变大

网友B:
多加dummy比较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摆一起就行了,看这个匹配数量不像是什么要求很高的电路,过分追求插指可能搞得连线乱导致寄生变大 ...

电路要求要匹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加dummy比较有用

dummy肯定要加的,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叉指好一点

网友C:
那就ACBAC呗,直接调用五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ACBAC呗,直接调用五组

ABCAB这样?五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ABCAB这样?五组吗

是呀

楼主:
可以,那五组ABCAB,AABBC,AACBB这三种那种更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那五组ABCAB,AABBC,AACBB这三种那种更好

我认为AACBB更好。
ABCAB太难连线了,会得不偿失;综合分压点的出线位置和电源的输出位置,再去排布下,为了线好连可以适当打乱顺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那五组ABCAB,AABBC,AACBB这三种那种更好

你要问我哪种好,我肯定支持我常用的方式呀,但估计是差不多的,不过没有数据支持都是说空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问我哪种好,我肯定支持我常用的方式呀,但估计是差不多的,不过没有数据支持都是说空话
...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AACBB更好。
ABCAB太难连线了,会得不偿失;综合分压点的出线位置和电源的输出位置,再去排布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AACBB更好。
ABCAB太难连线了,会得不偿失;综合分压点的出线位置和电源的输出位置,再去排布下, ...

你要说连线难度,都是复用一个cell的,连线方面应该不会差太多,只是ABCAB会比AACBB多占一根线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那五组ABCAB,AABBC,AACBB这三种那种更好

ABCBA

BACAB
ABCBA
BACBA
ABC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