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innovus cts 的 max fanout 问题

楼主(2025-11-26):
我已经在cts之前设置了   set_ccopt_property max_fanout 16 ,
但是reportcontaint -allviolation,还是有700多的max fanout 在clock上。 不过就几条这样的

求大佬解惑

全局的也设置了  set_max_fanout 32 [current_design]

我尝试 用 optDesign -postcts -drv ,还是没修掉

楼主:
解决了 ,还是dont touch的原因 : 我是这样设置的 set_dont_touch pclk true  ,把他去掉就好了。
我怀疑是 他可能把一些 module pin /net 之类的 ,也dont touch 了

网友A:
是不是dont_touch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dont_touch 了?

没有设置的

网友B:
会不会是sdc里把clock设置了set_ideal_networ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sdc里把clock设置了set_ideal_network

没有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