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的schematic总被lock,无法编辑

楼主:
cadence的schematic总被lock,无法编辑

网友:
find . -name “*.cdslck” -exec rm -f {} \;
这个可以删除cdslck文件

网友:
1. 养成用只读打开、编辑后随手切回只读模式的习惯
2. 用Cadence提供的清除lock文件工具:

  1. clsAdminTool -are <lib_dir_name>

3. 多人同时编辑的库,参照第1条,建议上sos系统,避免编辑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