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ps吐出fsdb太大,nWave吃进来很卡

楼主(2025-11-26):
当spice吐出的fsdb太大,nWave读fsdb的时候会很卡。
这时候nWave有什么命令可以解决呢?
难道只能在吐出fsdb的时候split,而不能在读的时候提高流畅吗?

网友A:
輸出.tr0檔案, 用華大的iwave或S家的waveview看圖!

网友:
是的。读取会全部加载,所以越大越卡。

网友B: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4269  这里寻找答案   设置输出波形精度   波形可以变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4269  这里寻找答案   设置输出波形精度   波形可以 ...

嘿嘿 我今天也看到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輸出.tr0檔案, 用華大的iwave或S家的waveview看圖!

按理来说10G以内都不卡的,应该是probe太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嘿嘿 我今天也看到了 !!

答案我写的  不想再写一遍  就发链接了   最近在userguide 的 demo 发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答案我写的  不想再写一遍  就发链接了   最近在userguide 的 demo 发现的

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