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 notch filter设计

楼主(2025-11-26):
为斩波运放设计了一个开关电容陷波滤波器,想请问一下大佬们,怎么样陷波点才能更深,陷波效果好。

网友:
增大Chold试试

楼主:
增大Chold是让-3dB频率往低频移,对于陷波点影响不大吧

网友:
仿真在陷波点附近前后的精度调细一点

网友A:
使用陷波器不会将带宽内的噪声折进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陷波器不会将带宽内的噪声折进去吗?

没看懂您的意思,陷波就是把调制到斩波频率处的失调和噪声移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懂您的意思,陷波就是把调制到斩波频率处的失调和噪声移除。

类似于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