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电路的一些问题

楼主:
小弟在电路设计中遇到这样一个LDO,整体结构上是一个运放+P调整管,但电路中有很多额外的细节不是很懂。电路图如图所示,一些背景是:VCC是芯片外接电源,该LDO的输出会给带隙供电,所以LDO工作时是没有外界模块可以提供电流和电压偏置的。小弟有以下几个问题:

1.黑框中有两个输入Vp0和Vp1。Vp0是一个二极管连接的npn的Vbe,应该是先给一个小的电压参考,产生一个较小的Vout,让带隙工作后产生一个1.2V,从Vp1输入。关于这里,电路中M1-M3的管子尺寸相同,Vp0难道不会影响最终的Vp1=Vfb吗?

2.灰框采用Rs做电流偏置而不是尾电流源,应该是因为带隙的正常工作在LDO之后,所以没有基准电流吧?用这种方式给偏置电流有什么优缺点呢?

3.紫框的作用是什么,给输入做一个共源共栅吗?为什么要在栅极处加一个电阻和二极管连接的NPN呢,用作偏置吗?感觉没见过这种偏置

4.蓝框的三组RC的作用是为了补偿吗?感觉一个经典结构的LDO用不到三组RC来补偿吧。下方的RC是想做cascode补偿吗,但是cascode补偿消去了前馈零点,单电容应该就可以了,怎么还要一个电阻呢

5.绿框是拿5个二极管连接来确定一个offset吗?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6.黄框部分完全不清楚作用

7.黄框、绿框、黑框中的M2,感觉这三样东西破坏了五管OTA的电流对称性,让我觉得很奇怪

小弟的问题有些多,请各位大佬不吝指教

LDO

LDO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可以类比运放可以处理的最大差模输入。当运放的VIP与VIN电压相差 根号2倍的Vdsat(平衡时)时,其中一个晶体管截止。所以只要图中的VP1、VP0相差够大,M2就不会有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可以类比运放可以处理的最大差模输入。当运放的VIP与VIN电压相差 根号2倍的Vdsat(平衡时)时,其 ...

尾电流源用电阻,rout不够大,CMRR低;电流值波动大,增益变化也大,极点也会变。至于cascode补偿加了电阻,很奇怪,感觉会恶化。

网友B:
请问,黑色框内的电路是软启动,能详细讲解一下过程吗?  另外,绿色框内我怎么觉得会一直把功率管G端置于VCC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电流源用电阻,rout不够大,CMRR低;电流值波动大,增益变化也大,极点也会变。至于cascode补偿加了电 ...

您说得对,CMRR和增益会受影响。补偿我刚才在论坛里找了一下,没找到很好的解释,之后有结果了再来和你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黑色框内的电路是软启动,能详细讲解一下过程吗?  另外,绿色框内我怎么觉得会一直把功率管G端置于VC ...

我说一下我的理解:因为Vp1是通过带隙给的,但带隙需要这个LDO供电,所以一开始Vp1是没有的,但这个LDO需要一个Vref来启动,Vp0就是这个作用。Vp0是通过芯片外的供电电压通过一条包含二极管连接的npn的支路产生的Vbe,大概在0.7V左右,先用这个电压让LDO有一个较小的Vout输出,可能在3V左右,这个Vout给带隙供电,让带隙产生1.2V参考,通过Vp1反过来给LDO一个正常工作时的参考,产生需要的Vout。LDO正常工作时,Rs上流过电流,M2源极被抬升,M2的Vbe不足以让M2开通了,M2在启动之后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黑色框内的电路是软启动,能详细讲解一下过程吗?  另外,绿色框内我怎么觉得会一直把功率管G端置于VC ...

绿色框内不会把G端置于VCC,每一个二极管连接的MOS都需要阈值电压开启,只有当G端电压过低,低于VCC-6Vth时,这条支路才会导通,把G端电压钳位到约为VCC-6Vth(如果考虑体效应,第一管子和最后一个管子的Vth差别还是挺大的,这里的6Vth只是大概)

网友:
引用 网友C:
VP0那个管子就是和你说的一样,只要它电压明显低于1.2V比如只有0.8就没有电流不会影响其他输入。

绿框里的 ...

请问M7的补偿,叫什么名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