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C采样时钟占空比

楼主(2025-11-26):
请教一下各位大师,输入时钟是50%占空比,低功耗设计下,如何实现SAR-ADC的非50%占空比采样时钟?我觉得应该添加额外的延时单元。我导师的方案是,完成SAR转换后,让比较器异步时钟继续跑,把其中两个时钟的间隔作为延时,但我觉得有点奇怪。图片中T=2.5us/1.25us。

网友:
同问,坐等大神解答。

自研CPU架构国内大厂公司岗位需求
1、AI芯片设计专家 50-150W 杭州
2、SOC验证专家 50-150W 上海
3、AI芯片互联架构师 50-120W 上海
4、验证平台&数字验证交付专家 40-80W 成都、上海
5、数模混合验证专家 50-150 上海
想了解其他更多公司更多地点更多岗位可+V细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