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压跟随器的THD优化

楼主(2025-11-26):
大佬们,这个是Super Buffer,请问如果我THD测出来只有-58dB左右该怎么去优化呢,没有什么优化THD的思路

网友A:
跟随器环路带宽多少?thd测试对应输入信号频率和幅度是多少?iprobe加在nm2好点。

网友B:
输入源极加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随器环路带宽多少?thd测试对应输入信号频率和幅度是多少?iprobe加在nm2好点。 ...

大佬我下面这个图有环路增益的-3dB带宽、GBW和相位裕度的具体情况,然后thd测试时的输入信号频率为50KHz,峰峰值是600mV,电源电压是1.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源极加电阻

那大佬这个输入源级电阻的大小应该怎么确定呢

网友:
信号幅度600mV,那信号的DC是多少?假设VIN DC为0.6V,你至少要保证0.3-0.9V下电路各个管子的工作点都正常,而且环路的增益和带宽不要变化很大;50KHz的输入信号相比现在这个带宽有点大,也可以尽可能把带宽提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