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如图简单的LEVEL SHIFTER

楼主(2025-11-26):
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用过NMOS+R做为LEVEL SHIFTER用?比如一个控制信号,对上升沿要求很宽松。

网友:
这个电路有啥意义?大电阻换成PMOS,其他不变有啥影响吗?

网友:
面积没优势

网友:
同意前面大侠的建议,把电阻改为PMOS电流源,版图面积会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