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X仿真求助

楼主(2025-11-26):
请问用EMX仿真35G的分频器电路(没有电感,只有12个晶体管和4个电阻)的情况下,前仿自谐振频率能到37G,后仿真就剩6G了。用PEX提取R+C+CC仿真能有18G。这是因为寄生电感太大了吗?还是我的EMX仿真设置有问题?这差的也太多了。请问有没有大佬知道什么原因?我是跑的瞬态

网友A:
用EMX仿真35G的分频器电路(没有电感,只有12个晶体管和4个电阻),你这句话的意思是你用EMX去提取晶体管跟电阻?EMX是提取无源器走线的或者mim电容这种,电阻跟晶体管不能用EMX提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EMX仿真35G的分频器电路(没有电感,只有12个晶体管和4个电阻),你这句话的意思是你用EMX去提取晶体管跟电 ...

我是把晶体管和电阻黑盒了的,然后emx仿真后的结果差很多,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设置问题。

网友:
1、pex也可以抽电感对比L引入的差异
2、emx提取至于说电感影响有多大,不好评估,无源评估得看具体走线,线宽线长,emx layout是否合理等,你想让大家给你分析是不是设置有问题,但是大家根本不知道你怎么设置的

楼主:
我的EMX设置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EMX设置是这样的

我用和别人一样的版图,都用EMX仿真,然后出来的结果和对方不一样。(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设置EMX的)我的在15G就没办法工作了,他的可以在35G工作。一样的工艺和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