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mismatch对ADC有效位的影响可以仿出来么?

楼主(2025-11-27):
电容mismatch对ADC有效位的影响可以仿出来么

网友:
可以仿出来的,加入mismatch后,直接做fft看动态性能就好

网友:
这个最好建模来看

网友:
电路MC仿真或者建模仿真都可以仿真出来,只不过电路MC仿真的代价更大,但是仿真或者建模仿真都只是验证的手段,而不是设计的方法。理论的分析计算或推算可以得到近似准确的结果,也即通过已知的工艺mismatch数据和所要设计的ADC有效位数推算出电路设计参数和尺寸,之后才是对设计的仿真验证。

网友:
推一下嘛,我没做过相关东西,但是我觉得可以理解为:在输出上加了一个周期与输入信号一致的方波,那么就是奇次谐波喽,应该与最大的电容失配相关,这里只考虑一个MSB的失配

网友:
感觉建模仿真速度会快很多,MonteCarlo仿真如果是晶体管级的会很慢,而且可能会有别的适配混杂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