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下大佬们innovus中有没有监控、检测的函数或命令

楼主(2025-11-27):
能检测innovus中新增一个inst时,对这个inst增加一些操作的函数或命令?

网友A:
我是初学者,这种概念还是第一回听说,可以详细一点分享一下是哪种cell你想进行怎样的操作不,我也想思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初学者,这种概念还是第一回听说,可以详细一点分享一下是哪种cell你想进行怎样的操作不,我也想思考一 ...

就是对clock cell进行操作,目的是让clock cell旁边不能有其它cell,也不能走线,以便后期能在所有clock cell旁边都加上decap cell;当有一个cell增加时,检测这个cell是否为clock cell,如果是,对这个cell添加padding和route blockage。

网友B:
有 加 pading的 cmd的 你可以 help下 。 好像是specialcellpading ,
至于route blockage 没必要吧, 不都是用NDR rule吗

网友A:
specifyCellPad CK* -top 2 -bottom 2 -left 4 -right 4 详解

这个命令的目的是为了 保护时钟网络上的单元(Buffer, Inverter, ICG 等)不被周围的普通逻辑单元过于紧密地包围,从而降低电源噪声和串扰(Crosstalk)的风险。
参数        值        含义        目的
specifyCellPad        (Command)        为库中的单元类型指定 Padding。        在布局(Placement)阶段生效。它告诉布局器在放置这类 Cell 时,必须在其周围留出额外空间。
CK*        (Pattern)        目标单元。这里使用通配符,匹配所有名字以 CK 开头的单元(通常是时钟缓冲器 CKBUF、时钟门控 CKG 等)。        针对时钟网络上的关键单元。
-top 2        2 (Site Widths)        单元上方的填充距离。通常以 Site Width(标准单元的宽度单位)为单位。        在单元顶部预留 2 个单位的间隙。
-bottom 2        2 (Site Widths)        单元下方的填充距离。        在单元底部预留 2 个单位的间隙。
-left 4        4 (Site Widths)        单元左侧的填充距离。        在单元左侧预留 4 个单位的间隙。
-right 4        4 (Site Widths)        单元右侧的填充距离。        在单元右侧预留 4 个单位的间隙。
或许这个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 加 pading的 cmd的 你可以 help下 。 好像是specialcellpading ,
至于route blockage 没必要吧, 不都 ...

要是能加上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ecifyCellPad CK* -top 2 -bottom 2 -left 4 -right 4 详解

这个命令的目的是为了 保护时钟网络上的单元 ...

ok,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