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报错 :Nothing in layout

楼主(2025-11-27):
这个 LVS 报错 :Nothing in layout 应该如何解决呢 ?

Vdd 和 Gnd 也暂时看起来没有短路。
注:这只是个简单的 CMOS 反相器。

还是我需要执行一下 https://picture.iczhiku.com/resource/eetop/wYieTAZZgwzGlxCb.pdf#page=7 (Create Symbolic Pin) 吗 ?

网友A:
库掉了没有

网友B:
没有 pin lab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掉了没有

什么意思 ?

我不太明白您的回复。

网友A:
带DNW的吗,怎么感觉这个n管部分的tap和P管的tap没有线接在一起,是用了虚拟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DNW的吗,怎么感觉这个n管部分的tap和P管的tap没有线接在一起,是用了虚拟连接吗 ...

是有 DNW 和 PNW 的。
虚拟连接是什么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 pin label

"inv_input" 和 “inv_output” 的 pin_label 都已经连上了, 但是 LVS 还是报错 :Nothing in layout

网友C:
看上去是T家的,没加prboundary,加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是T家的,没加prboundary,加上就好了

谢谢您的建议,但是 prboundary 已经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有 DNW 和 PNW 的。
虚拟连接是什么呀 ?

就是根据你原理图,DNW和PSUB端都是要接在一起的,看着你没有接,你没有开虚拟连接的话先全部接起来先吧,还有就是这些tap是设置出来的吧,你自己加的话我怕你漏了什么识别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

我不太明白您的回复。

就是你的layout库还是attach到PDK吗,可以去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根据你原理图,DNW和PSUB端都是要接在一起的,看着你没有接,你没有开虚拟连接的话先全部接起来先吧 ...

这些 TAP 是 PDK 库 本身自带的,不是自己加的。

还有,DNW 不是应该连接去 Vdd 的吗 ?PSUB 不是应该连接去 Vss 的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的layout库还是attach到PDK吗,可以去看一下

看看下面图片的第 151 行的 INCLUDE,好像已经 attach 到 PDK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的layout库还是attach到PDK吗,可以去看一下

我是从 layout view 执行 "Plan -> Generate -> Generate All From Source" 得到版图。

注:电路图 (schematic view) 的设置是使用 https://edg.uchicago.edu/software/tsmc/ 的 new library 和 new cell view 的方案。

网友D:
报告 Nothing in layout,就不是简单的 pin、label错误。就是根本没有读到版图数据。查一下Stream out的layer map有没有问题,或者有没有用错rule deck。如果导出数据的 layer map 与 calibre rule 文件中的 layer 对不上,就可能导致没有数据。

还可以把 Calibre 自动导出的 .calibre.db 文件 Stream In 进来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报告 Nothing in layout,就不是简单的 pin、label错误。就是根本没有读到版图数据。查一下Stream out的lay ...

calibre.db 里面是有 版图的,但是跑 LVS 的时候就是检测不到任何版图的资料。

相关的 log 文档请看附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从 layout view 执行 "Plan -> Generate -> Generate All From Source" 得到版图。

注:电路图 (sche ...

1、关于掉库就是右击你的layout库,看看tech是否还是PDK的库

或者你可以自己streamout看下,能不能跑同
2、对于前面说的连接,根据你提供的原理图N/P mos的DNW和PSUB是接到一起的,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A:
1、如果你是直接跑的话,没有导出gds,可能就有前面说的掉库了,掉库可以这样看,在library对应的layout库右键->propertiels
2、前面说的DNW和PSUB根据原理图是接在一起的,一般来说就是应该接在一起,直接按普通的管子做个反相器 然后最外圈给他围上DNW和PSUB就行了,如果自己随便做做那就无所谓

1

1

2

2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果你是直接跑的话,没有导出gds,可能就有前面说的掉库了,掉库可以这样看,在library对应的layout库 ...

1) 没有掉库,看下面的截图。

2) DNW 和 PSUB 不应该连在一起。

网友A:
看起来没有调库,那具体原因还得再查查了。其次连接问题,我指的是N管的DNW和P管的DNW要接在一起,N管的PSUB和P管的PSUB要接在一起,从版图中你是没有接的,所以前面问你有没有虚拟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没有调库,那具体原因还得再查查了。其次连接问题,我指的是N管的DNW和P管的DNW要接在一起,N管的PSU ...

明白,但这也不至于造成 "Nothing in layout" 这么离谱的报错呀。
现在还没找到具体原因。

网友:
gds number is correct or no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但这也不至于造成 "Nothing in layout" 这么离谱的报错呀。
现在还没找到具体原因。
...

实在不行,那你试试streamout出gds,用gds来跑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但这也不至于造成 "Nothing in layout" 这么离谱的报错呀。
现在还没找到具体原因。
...

之前遇到过这个这个报错,情况一是掉库了(这个经常遇到),情况二是因为lvs验证文件里没有定义这个器件(这个少一点,除非加了一特别的器件,文件没有及时更新),估计你也不是这个,挺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那你试试streamout出gds,用gds来跑看看

用导出来的 gds 也是同样的 "Nothing in layout" 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遇到过这个这个报错,情况一是掉库了(这个经常遇到),情况二是因为lvs验证文件里没有定义这个器件 ...

您有看到我在 16 楼 的两个 log 附件文档吗 ?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有看到我在 16 楼 的两个 log 附件文档吗 ?

看了呀 没看出来问题所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导出来的 gds 也是同样的 "Nothing in layout" 报错。

自己导出gds来跑的话export from layout viewer那个√要取消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导出gds来跑的话export from layout viewer那个√要取消掉

好的,"Export from layout viewer" 已经取消了。但是还是报错 "Nothing in layout"

网友:
可以试试看只有一个N管,然后做个电路验一下看能验出来吗,如果连基础器件都验不出来

网友A:
那就得怀疑你的rule file是不是用错了,你可以直接进rule file去搜看看你用到的器件,看能不能搜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得怀疑你的rule file是不是用错了,你可以直接进rule file去搜看看你用到的器件,看能不能搜出来 ...

真的很感激您 !!!

我用了 calibre.drc , 我应该用的是 calibre.l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