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带隙基准分析求助

楼主(2025-11-27):
如图所示,我现在有两个基准产生电路。请问为什么左边那个在Vbg端口可以接一串到地的电阻(做抽头用的,大概几MΩ)。但是右边那个的Vbg端口就不能接同样的到地电阻?我对右边的理解是理论上三条支路的电流应该是相等的,如果Vbg端口接上到地电阻就会分流掉最右边支路的电流,但是实际最上边的三个p管并不能完全1:1:1的复制电流会有误差的。
另外我想问下运放在这个电路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强制输入两端电压相等吗?

楼主:
基准电路

楼主:
我服了,传不了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服了,传不了图片

粘上之后多等一会再发布试试,要等图片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粘上之后多等一会再发布试试,要等图片传上来

一直显示有图片未使用

网友:
同问,坐等大神解答。

自研CPU架构国内大厂公司岗位需求
1、AI芯片设计专家 50-150W 杭州
2、SOC验证专家 50-150W 上海
3、AI芯片互联架构师 50-120W 上海
4、验证平台&数字验证交付专家 40-80W 成都、上海
5、数模混合验证专家 50-150 上海
想了解其他更多公司更多地点更多岗位可+V细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