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什么办法能快速对齐代码

楼主(2025-11-27):
(图片)

网友:
安装Align插件, 将文件放入~/.vim文件夹内,打开vim source一下 .
选中要对其的部分 :Align ( )
就会将括号内对齐.
另外还有其他插件可以完成类似内容

网友:
记得Vim的 "=" 也可用作对齐。
不过效果一般。
选中需要对齐的第一行,按下=,选中对齐的最后一行即可

网友:
verilog-mode.el vlog-mode.el + emacs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