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求助

楼主(2025-11-27):
请问大佬们,综合出来的网表生成一些模块貌似调用了DW单元,然后这些单元的有些输出port都是悬空,请问调用DW单元是工具考虑的最优解吗,还是说我们这边代码质量不高的问题

网友A:
你直接用了加减乘除吧,这些符号背后的逻辑都是很复杂的,尤其位宽又比较大的话,所以dc会调用dw帮你实现,大概率是这个原因,跟代码高不高没关系,也有可能里面第三方ip有调用

网友:
你随便写个简单代码整个乘除运算,综合一下dc也会调用d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用了加减乘除吧,这些符号背后的逻辑都是很复杂的,尤其位宽又比较大的话,所以dc会调用dw帮你实现,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