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pb5的wakeup信号可以接psel吗??

楼主(2025-11-27):
我有一个apb5的模块,但其他模块是apb4的,apb5的wakeup信号可以接psel吗??或者tie 1??

网友A:
可以,因为axi的wakeup都可以直接接val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因为axi的wakeup都可以直接接valid。。

就是psel和valid都行吗??tie固定值可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psel和valid都行吗??tie固定值可以不?

如果没有低功耗需求的话,可以tie1,这个完全不影响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