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显示

楼主(2025-11-27):
请教各位,创建了一个form表单之后,如何将其绑定到F3上去,最终可以实现 :
           1、选择对象,执行脚本,执行form的默认值。
           2、也可以先不选择对象,然后先执行脚本,进入对象待选状态,在此状态下,可以点击F3弹出form表单,进行参数修改,最后再选择对象执行脚本。
就是希望F3在执行此脚本过程中,点击会弹出表单。不会影响到其他状态下f3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理解,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这里enterBox会框一个Box,其实我这里只想选择一个obj,然后对所选的这个ob ...

可以用enterPoint,再过去坐标点的图形,或者不用enter类函数,用geAddSelectPoint

网友A:
把 Form 作为 enter Function 的Option Form就可以用 F3 切换显示。如果想区分执行前是否已有显示的情况,可以写个脚本,大概结构如下:

procedure(myFun()
  let((...)
    selection = geGetSelSet()
    if(selection then
      ; handle the selection
    else
       ; select the figures in the entered box and handle the selection
       enterBox(
           ...
           ?form myOptionForm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 Form 作为 enter Function 的Option Form就可以用 F3 切换显示。如果想区分执行前是否已有显示的情况, ...

好的理解,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这里enterBox会框一个Box,其实我这里只想选择一个obj,然后对所选的这个obj执行callback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