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 打via打偏了,怎么调整

楼主(2025-11-27):
这是个signal 绕线,M5连到宽的M6上时打了3个via(rule要求, 宽metal要3孔), 但这3个via偏到M6外面了,
calibre认为这种只能算2个,导致报错,请问什么设置可以控制打在中间,收到移到中间icc2是不报错的

网友A:
不是自动对齐打的吗?除非使用了offset参数 ?
set_pg_via_master_rule
-offset {x_offset y_offset}
Specifies the horizontal (x_offset) and vertical (y_offset) values to use when creating a contact code inside the intersection box. The
units are um. The offset is applied with respect to the center of the intersection box. By default, the offset is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自动对齐打的吗?除非使用了offset参数 ?
set_pg_via_master_rule
-offset {x_offset y_offset}

我的例子里不是PG,是普通的sig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