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otch/flat对位问题求助!!!

楼主(2025-11-28):
请问大佬们,现在手里晶圆对位方式是notch,但产出的晶圆是flat的方式,有啥办法去用notch对位吗

网友A:
解决思路
核心操作
优点
挑战与考量

1. 使用兼容性设备
采用能自动识别并处理Flat和Notch的预对准定位装置

或晶圆寻边器

自动化程度高,精度有保障,适合规模化生产。
设备采购或改造需要投入成本,并可能涉及生产线停机。

2. 对晶圆进行预处理
在Flat区域加工出一个满足Notch对位要求的V形或U形缺口。
理论上可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存在引入碎片、微裂纹污染的风险,必须由专业人员在超净环境下操作。

3. 制作机械适配治具
设计一个临时夹具,将其安装在Notch对位器上,夹具上的结构能与晶圆的Flat边缘配合完成粗定位。
成本可能较低,作为临时方案相对灵活。
定位精度可能不如专业设备,需要严谨的验证,治具本身也可能带来污染风险。

面对以上方案,您的选择取决于生产需求、预算和对风险的容忍度。以下是一些具体的操作建议:
  • 评估需求与咨询设备商
    • 明确需求:首先明确这是短期应急还是长期需求?需要处理的晶圆数量有多大?对精度和良率的要求有多高?
    • 咨询设备供应商:这是最直接有效的步骤。请联系您现有对位设备或晶圆传输系统(如晶圆寻边器/Aligner
      )的制造商,询问他们是否提供官方的硬件、软件升级套件或工艺参数调整方案,以使设备能兼容Flat晶圆。他们通常能提供最专业和可靠的解决方案。

  • 优先考虑专业加工
    • 如果确定采用“预处理”方案,切勿在普通车间自行操作。必须联系专业的晶圆代工厂或提供此类精密加工服务的机构。他们拥有在超净环境下进行微加工的能力,能最大限度地控制风险,确保加工后的Notch符合SEMI标准(如深度、角度等
      ),并且不会对晶圆其他部分造成损伤。

  • 审慎验证临时方案
    • 如果考虑“机械适配治具”,务必进行充分的测试和验证。需要评估其引入的颗粒污染是否在工艺容忍范围内,以及重复定位的精度是否稳定。这通常只适用于对良率要求不高的研发或非关键工艺环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对以上方案,您的选择取决于生产需求、预算和对风险的容忍度。以下是一些具体的操作建议:
  • 评估需求 ...

  • AI的我们搜过了,这几个都不可行,nocth的真空chuck在喷溅的时候会喷到flat上;夹具啥的因为他不是一个整体,所以会吸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