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安装xcelium,求安装流程,如何patch和license

楼主(2025-11-28):
以前没有安装过eda软件,服务器已有virtuoso和spectre,想要安装xcelium,找到了资源,但是patch和license怎么使用,有没有人能教一下

网友:
跟安装virtuoso的流程一样。
License也是共享同一个,feather如果已经有的话直接能用。

楼主:
不用破解工具重新生成license吗

网友:
just do what u did on any other tool

网友:
解压包→ 然后运行 IScape → 选择安装包位置和要安装到的路径 → 然后Patch → 然后设置环境变量,lic 用之前的就可以,如果没有feather 添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