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gds drc报错

楼主:
数字后端小白,在innovus里面pr之后的gds在calibre里面做完stdcell merge+dummy,导入virtuoso里面做了一下drc,有下面的报错是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在innovus导出gds时用的mapfile存在问题

网友:
一共没几个问题,看着修一下就行?一般数字drc的rule没有模拟的严格,这就是VIA5有几个小问题而已,应该不是流程问题

网友:
就V5的一些小问题,剩下的都是density的问题,后面加dummy fill应该就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