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批量抽取LEF

楼主(2025-11-28):
想抽一版std cell的lef用于pr,想请问诸位如何把一个文件夹里面的东西全部转成lef抽出来,目前能用的工具有abstract,另外请教一下virtuoso自带的expert  LEF和abstract抽抽出来的有什么区别,感谢诸位

楼主:
一个一个抽感觉太慢了而且容易出错,请问诸位有没有什么好法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917972-1-1.html

这个试过了,但是一直报error,所以发帖问问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法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试过了,但是一直报error,所以发帖问问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法子

我就用这个改的,可以用

网友:
你在使用软件抽取的时候。可以在设置的目录中找到对应的抽取脚本。自己拿出来加循环就行了。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你把所有的STD cell  弄到一起,整合成一个TOP。然后导出整个TOP的gds,然后再跑abstract的时候,你在选择BLOKC的时候,把后面的子CELL 全选就行了。一步搞定。跑不通。再说,前端时间刚刚把K库,定制STD,抽LEF,APR一站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