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批量抽取LEF

楼主(2025-11-28):
想抽一版std cell的lef用于pr,想请问诸位如何把一个文件夹里面的东西全部转成lef抽出来,目前能用的工具有abstract,另外请教一下virtuoso自带的expert  LEF和abstract抽抽出来的有什么区别,感谢诸位

网友A:
std cell本身就有提供lef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d cell本身就有提供lef呀

比较popular的制程fab会去做std lef,比如smic 40但是我这个制程的smic没做

网友:
在virtuoso里把你想抽的std建在一个库里,在abstract里打开这个库进行抽取就可以全抽了,virtuoso直接export不全吧,antenna抽不出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popular的制程fab会去做std lef,比如smic 40但是我这个制程的smic没做

你手头上有啥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