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DR和NOC怎么实现的交织??

楼主(2025-11-28):
DDR和NOC怎么实现的交织??为什么要交织?还有NOC的地址为什么要做hash??

网友A:
一般是要有两个ddr,才进行interleavin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要有两个ddr,才进行interleaving吧

我有8个ddr,挂到noc上,然后怎么interleaving呢??

网友B:
你是要自己实现交织还是配置noc里面的交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自己实现交织还是配置noc里面的交织

交织不是要ddr跟noc配合着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