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ace_design -incremental后,timing变差了

楼主(2025-11-29):
佬门,第一个是我place_opt_design后,除了reg2out,其他都很好,但是我加了spare cell有overlap,就使用了place_design,不仅timing变差了,还多了好几个路径。
请问一下,佬门,这是什么缘故?

网友A:
加了spare cell做个refine place就好了,这样对时序影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spare cell做个refine place就好了,这样对时序影响小

现在可以了,之前用refine place有错误,跑不了。

place_design为哈这个命令会出现时许变差的情况,并且density从54%直接变成1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