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时序报告工艺角数量

楼主(2025-12-01):
新学者用的是现成的代码。想问下在eco.log中看到current_sesseion中关于hold的有十二个,setup有七个。但是在Pt结束后得到的报告中,Hold总结出了19个corner。
有两个小问题:
1中间的差值从何而来?设置什么东东会影响到他?

2中间差出来的corner是不是eco步骤中没有修复到?

网友:
你的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楚,最好再补充一下……
大概率是你脚本中的corner名字或者什么变量没写对

网友:
你不要被corner的名字迷惑了。 corner名字带hold ,但他也是有setup和hold 两个时序分析的。
所以你有一共19current_sesseion ,即19个corner 。就会有19个setup和19个hold 报告。

而我们只需要看corner名字带hold的 和 setup的 报告。
你需要改一下PT 吐报告的 c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