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自动打开仿真环境

楼主(2025-12-01):
如图,每次通过快捷键E或者Shift+E进行电路层次切换时,总是自动弹出仿真环境,就很麻烦。想需要的时候在通过鼠标点击打开它,这个怎么改成手动打开呀?

网友A:
快捷键被占用了,检查一下你的 ~/.cdsinit(或者工作目录下的 .cdsinit),找里面的“hiSetBindkey”语句,找到有“<Key>e”和“Ctrl<Key>e”的语句,注释掉,然后重新启动virtuoso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被占用了,检查一下你的 ~/.cdsinit(或者工作目录下的 .cdsinit),找里面的“hiSetBindkey”语句, ...

看了一遍,.csdinit中没有这个语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一遍,.csdinit中没有这个语句

那就是被不知道什么东西给设置了快捷键(比如某些PDK加载时的初始化脚本)

在CIW窗口选“Options - Bindkeys”打开快捷键绑定编辑器,从左边菜单选择“Schematics”,然后在右边同样找找到“<Key>E”和“Ctrl<Key>E”,看看定义的“Command”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被不知道什么东西给设置了快捷键(比如某些PDK加载时的初始化脚本)

在CIW窗口选“Options - Bind ...

看了下,是这个命令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是这个命令

不对啊,这个设置就是“按Ctrl+e返回上一层电路”的快捷键,并不是打开ADE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