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抽LEF的时候virtuoso一直报错怎么办

楼主(2025-12-01):
本来想着用abstract抽取std cell的lef用于pr的,但是abstract一直提示目前的东西layer层次无效导致不能导入,然后随便用virtuoso自带的export lef提取,报了如下的错,麻烦各位大佬救救找找原因

Loading smic24/libInit.il ...
        Loading context 'spgUtils' from library 'smic24' ... done!
        Loading context 'smic24' from library 'smic24' ... done!
        Loading smic24/display.drf ... done!
        Loading smic24/libInitCustomExit.il ... Loading libInitCustomExit.il for smic24
done!
        Loading smic24/../SMIC24Nand_skillUtility/addWire.ile ... done!
        Loading smic24/../SMIC24Nand_skillUtility/batchSetCDF.ile ... done!
        Loading smic24/../SMIC24Nand_skillUtility/spgUpdateLib.ile ... done!
        Loading smic24/../SMIC24Nand_skillUtility/smic_utility.ile ...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ciwMenuInit
failed!
Loading smic skill utility
*******smic24/../SMIC24Nand_skillUtility/libNumcheck.ile
Failed to load smic24/libInit.il successfully!ERROR: (OALEFDEF-50103): Cannot find view(s) 'abstract' for cell 'all_stdcell' in library 'abstract_stdcell'. This cellview was ignored. Check whether the correct cellview was specified.
WARNING: (OALEFDEF-50104): LAYER M1: The routing direction for this layer is not specified. A HORIZONTAL routing direction was assumed. Ensure that routing layers in the technology database have valid routing directions.
WARNING: (OALEFDEF-50104): LAYER M2: The routing direction for this layer is not specified. A HORIZONTAL routing direction was assumed. Ensure that routing layers in the technology database have valid routing directions.
WARNING: (OALEFDEF-50104): LAYER TM: The routing direction for this layer is not specified. A HORIZONTAL routing direction was assumed. Ensure that routing layers in the technology database have valid routing directions.

楼主:
现在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总结一下吧,tf文件里面的constritant rule里面少了LEFDefaultRouteSpec和Foundry的相关配置,LEF的抽取需要调用这两个规则下的定义以后才能抽取,具体可以去abstract的CIW窗口查看error

楼主:
LEFDefaultRouteSpec在此给个参考:
;( group       [override]      )
;( -----       ----------      )
  ( "LEFDefaultRouteSpec"       nil
    interconnect(
      ( validLayers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TM2  ALPA ) )
      ( validVias     (M2_M1  M3_M2  M4_M3  M5_M4  M6_M5  M7_M6  M8_M7  TM2_M8  ALPA_TM2 ) )
    ) ;interconnect
    spacings(
      ( minWidth                "CT"            0.06    )
    ) ;spacings
    routingGrids(
      ( horizontalPitch         "M1"            0.14    )
      ( verticalPitch           "M1"            0.14    )
      ( horizontalOffset        "M1"            0.0     )
      ( verticalOffset          "M1"            0.0     )
    ) ;routingGrids
    spacings(
     ( minWidth                 "M1"            0.07    )
     ( minWidth                 "V1"            0.07    )
    ) ;spacings
    routingGrids(
      ( horizontalPitch         "M2"            0.14    )
      ( verticalPitch           "M2"            0.14    )
      ( horizontalOffset        "M2"            0.0     )
可以根据design rule去自己编写或者直接去找fab要techfile.lef这个文件配置

但是foundry下的涉及到天线以及很多的工艺参数,参数方程毒品,这个没办法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