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高压隔离

楼主(2025-12-01):
大佬们请问pmos在28V电压下用HVBN隔离环怎么接呢,这里PEPI是不是可以直接接pmos的漏极,保证p环比NWELL电位低就可以了

网友A:
PEPI接电路地 - -..

网友B:
和B接一起到电源

网友C:
你这个电路中的P50和下面的剖面图不是同一个器件吧,下面不是6端的吗,在带HVBN的PMOS中我见过电路有把PMOS的B/EPI和HVBN接在一起的,这个得看电路怎么要求吧

网友:
噢噢还有一个psub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PI接电路地 - -..

PEPI和pmos的NWELL之间耐压是10V,接地就击穿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电路中的P50和下面的剖面图不是同一个器件吧,下面不是6端的吗,在带HVBN的PMOS中我见过电路有把PMOS ...

是一个,剖面图是PMOS放在HVBN pocket里面的剖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B接一起到电源

诶好像也有道理诶,感谢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一个,剖面图是PMOS放在HVBN pocket里面的剖面图

是吗,没有用过这个工艺,有点不理解,他这样一个PMOS器件只有四端,随便放到一个HVBN pocket中,他在lvs验证时怎么确保NGR和EPI接的是电路想要的电位,只能人工去检查吗,这不是风险挺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诶好像也有道理诶,感谢感谢

通过一个电阻接到电源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PEPI和pmos的NWELL之间耐压是10V,接地就击穿了呀

开始没注意,
需求是pmos 28V电压(HV)。
可是share出来的电路是用的p50/n50 (5v MOS?) / pld28?(2.8V ? )
cross-section是 1.8V/5V的(LV MV)。
有搞清楚压差和工艺晶体管命名规则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B接一起到电源

电路没截全。
pmos和nmos如果放在同一个DNW区域。PEPI接电源和Nmos bulk short。
PEPI能接电源的只存在于该DNW区域单pmos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没注意,
需求是pmos 28V电压(HV)。
可是share出来的电路是用的p50/n50 (5v MOS?) / pld28?(2.8V ?  ...

pld28耐压是28V,p50确实是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吗,没有用过这个工艺,有点不理解,他这样一个PMOS器件只有四端,随便放到一个HVBN pocket中,他在lvs ...

不是直接放的,要先套一个N环和P环,再套到这个HVBN环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没截全。
pmos和nmos如果放在同一个DNW区域。PEPI接电源和Nmos bulk short。
PEPI能接电源的只存在于 ...

不好意思图没截好,这里是只有几个源极接电源的PMOS一块放在HVBN pocket里
PEPI接电源pmos和nmos那确实不能放一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直接放的,要先套一个N环和P环,再套到这个HVBN环里

一个正常PMOS就是要带这个N环的呀,P环可能不直接包往外一点也会有的,所以我直接说一个PMOS,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 他在lvs验证时怎么确保NGR(HVBN)和EPI接的是电路想要的电位,只能人工去检查吗?

我看你原理图的截图,hvbn_pocket这个symbol出了PEPI HVBN SUB,所以是根据这三个出pin确定HVBN环里几个tap的电位的是吧,那哪些P管可以放在里面没有规定的吗,还是这样的一个symbol管这个原理图的所有P管,这个东西有rule去检查的吗。上面如果成立,那同个原题图出现两个电位的HVBN,这些P管怎么去分配放在哪个HVBN里,感觉一整个挺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