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不做wrapper可以不插OCC

楼主(2025-12-01):
有的block做了wrapper,有的block不做wrapper,想问一下各位大神,做不做wrapper可以根据什么判断呀。
另外我看我的模块,做了wrapper的都要插occ。不做wrapper的都没插occ,但是在sdc文件中定义了scan_clk。是为啥呢

网友A:
1,为什么需要wrapper?
以前芯片规模不大,一把就能基于全芯片来生成向量,ATPG工具和向量仿真runtime都不是问题,那就不需要wrapper了;
wrapper的出现应该是芯片规模越来越大后,我们基于全芯片生成pattern已经跑不动,或者runtime已经长到我们接受不了的情况下,必须按照一定的方法进行分组测试,没有wrapper的情况下分组测试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如不同组模块的边界如何覆盖?读非待测模块过来的X信号可能影响待测模块的覆盖等等,后面就出现了scan wrapper来解决这些问题。
2,为什么wrapper的模块一定要OCC,这是因为解决大芯片向量效率的痛点问题中有一个核心的思想就是化整为零,然后再进行拼接组装;就是在模块级先生成好向量,这里就要求模块内部必须要有OCC了,如果没有OCC就实现不了;然后在TOP再直接把模块的pattern retarget上去就可以了。
3,不管你做不做wrapper,都要插scan链,都有scan的shift时钟,SI,SO端口等dft信号,最后这些信号都要满足物理实现的要求以及timing的要求等等,所以需要在物理实现的SDC中体现过去,这个跟wrapper,跟dft都没关系,即使不做dft,也需要把功能的SDC给物理实现的同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为什么需要wrapper?
以前芯片规模不大,一把就能基于全芯片来生成向量,ATPG工具和向量仿真runtime都 ...

非常感谢大佬的回复!!!!但是我还是有一点不理解,希望您可以再次帮我解答一下困惑。
1.如果没有wrapper,模块内测试时,shift in - capture - shift out的时钟从哪来呢?
2.您上次回复中第三点有提到:scan 都要有shift时钟等,但是shift的时钟不是和ate的时钟一样,是慢速的吗,我的理解为啥不直接从port来。为什么dft可以不用这个scan_clk,而物理实现的需要呀
3.designer给我的func.scc文件会记录一些clock的信息,如果做wrapper,就会插入func.sdc里create的时钟,然后这些时钟就会为 shift in - capture - shift out阶段提供时钟,所以做wrapper时我的sdc文件不需额外定义scan_clk???
4.当我的block不做wrapper时,不需插OCC;为什么当这个模块做了divider,即使不做wrapper,也要插OCC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