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仿环振相位噪声的时候结果是一条直线?有大佬知道吗?

楼主(2025-12-01):
仿真的是一个简单的五级反相器构成的环振,这是我PSS+PNOISE设置

结果就是一条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tstab波形,看看振荡没有?

解决了,是我器件模型没加噪声的问题,因为是用的自己建的库。

网友A:
先检查tstab波形,看看振荡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tstab波形,看看振荡没有?

大佬你好,看了一下tstab的波形是可以振荡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相位噪声的结果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