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混频器的问题

楼主:
我按照以下原理图仿真一个单平衡的混频器,通过pss+pac仿真,plot出中频信号和镜像的voltage gain以查看镜像抑制情况。但最后仿真结果镜像比我的中频信号大上不少(红色是中频信号,黄色是镜像),可按照书上的推导,这两个幅值不应该是相近的吗?这就一个MOS开关,我不知道该往哪里调参了......另外,如果我提高输入的port的阻值,也可以降低镜像与中频信号的差,这又是什么原理?
恳请各位大佬解答,谢谢!

原理图

原理图

中频信号与镜像的voltage gain

中频信号与镜像的voltage g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