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如何将源级与衬底接在一起

楼主:
萌新请教以下各位大佬,如下图,3个PMOS的源级和衬底都接到VDD上,现我用M2金属将3个PMOS的源级连在一起,我想问接下来我该怎么将源级和衬底连在一起。

我大概知道是用快捷键o创建通孔->foundry->M1_NW,可是这个通孔地面积也忒大了,我不知道该如何合理放置,求教各位大佬

网友A:
如果你是这么随意画的话,把你那个孔往下一点就可以和M2打上孔了,再把NW连成一片过lvs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左边那个 mos 的源端 M1 杀过去接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这么随意画的话,把你那个孔往下一点就可以和M2打上孔了,再把NW连成一片过lvs应该没有问题 ...

画的随意是指很多地方不符合design rule嘛,因为还没跑DRC,有点纠结,想先把VDD和VSS接上再跑DRC,想问下一般电源是在跑LVS前连上,还是在跑DRC前连上呀,求指教